昆仑通态(MCGS)
我用的MCGS的软件,在实时数据库里有数据对象删不掉,怎样删除?

楼主(2009-03-10):
我用的MCGS的软件,在实时数据库里有数据对象删不掉,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怎样删除?

网友A:
在删除对象时先用“查看-使用对象浏览”看一下:若该对象有连接变量,则先去掉连接,然后使用“工具-使用计数检查”做完数据对象统计后可成功删除该对象;若没有变量连接,则可以直接进行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