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提供一个12V摩托车电瓶的充电电路图

楼主(2009-03-10):
  想自己做个12v充电器,哪位大侠手里有图,最好上面有各个元件的参数,谢谢了啊,简单点的也行。

网友A:
准备一个15V ,30W以上的变压器整流滤波以后,配接郑州东明电子的恒压恒流充电板,效果很好,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B:
楼上的图可以用,摩托车的电瓶就用脉冲电流就可以了,用不着衡流衡压板,。

网友C:
呵呵;

外面卖的多的是;价格一二十元一个;

新麦子~!

网友:
    2楼的你考虑过有2级管镇流有压降啊~!   AC12V可以吗~!~~!

网友D:
电路可以的,楼上的别忘了它的电路是桥整,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2楼的你图中变压器2次侧输出18v为好,在进一步考虑二极管管压降, AC21V 可以!

新麦子~!

网友:
  我知道是桥镇啊`!`!    没有输入端没有压降是难得冲饱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