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3-10):
各位朋友,现有一台东芝变频器VF-S9 7.5KW逆变坏了更换模块后,上电不带电机变频器运行正常输出也平衡,可是带上电机频率不能保持从0HZ到5HZ来回升降,电机无法正常运行,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查逆变模块的接线情况------触发回路是否正确。

网友B:
再检查一下充电回路。运行时看看直流母线电压的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在看看吧,测试波形都正常模块也是新的,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