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死机

楼主(2009-03-10):
我用的是WINCC5.1,在离线时候可以用,但是与300通讯时候,只要一进去界面就死机怎么回事啊?用的是PROFIBUS通讯

网友A:
PC死机?中毒了?系统配置不佳?

还是连接PLC后无法激活?或者是无信号?

你到底是什么个状况呢?

楼主:
对:yuanle 关于PC死机?中毒了?系统配置不佳?

还是连接PLC后无法激活?或者是无信号?

你到底是什么个状况呢?
内容的回复:

肯定没有中毒。在公司做实验时候因为没有PLC,不能在线通讯,所以只有离线试,一切OK,到现场用PROFIBUS与300PLC连上后,进入激活状态后,随便点两下就死机了!有时候在控制面板里的设置PC/PG里点诊断的TEST都死机(用PROFIBUS与300PLC连上后)!系统配置没问题,因为以前我们一直用的一样的配置的!可以算是PC死机吧!点什么都没反应了,鼠标和键盘都没反应,只有重新启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计算机死机了。

网友C:
这位比我更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