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电容补偿~~~

楼主(2009-03-10):
      有十六盏日光灯,想在日光灯上加些电容补偿   , 总共要47uf 。。    要用什么类型的电容?

用两只耐压400V 的电解电容,   串起来当无极性电容,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在每个灯上安装4.7微法电容就可以,想在总电路安装,也不能用有极性电解电容,在高压场合不安全,可以用空调压缩机上安装的高压电容。

楼主:
       四五盏装一个不可以吗?

    十六个灯分四路。。    四个灯装一个电容。

网友B:
每个灯上搞一个电风扇里面的2.4UF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每盏灯加一2.4UF的CBB电容。

网友D:
没搞过哦。。。。。。

网友E:
一般的日光灯在启辉器上就有电容了,不需要额外加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日光灯在启辉器上就有电容了,不需要额外加电容


不行!这个电容太小啦!而且也不是并联在电源上。我们老师说过,这不是提高功率因数的电容。

XW:那它有啥用?

东方:没有什么大用处。有时还有坏处,如果击穿,就会出现灯管两端亮中间不亮的故障。

XW:那怎么办呢、

东方:好办!你爬到灯上,取下启辉器,撬开外壳,剪掉电容装上即可,多半会亮。

XW:那就不能补偿啦!

东方:它本来就不是起补偿作用的嘛!

XW:我把这词儿给忘了。

引用 楼主:

       四五盏装一个不可以吗?

    十六个灯分四路。四个灯装一个电容。

用两只耐压400V 的电解电容, 串起来当无极性电容,不知道能不能用

可以十六个灯分四路。四个灯装一个电容。

用两只耐压400V 的电解电容, 串起来当无极性电容,不知道的说“不能用”。知道一点的说“能用”。真正知道的说“还是不能用”。

楼主:
      那就还是不能用了~

      要用什么类型的电容? 请楼上明示。。。

网友F:
用CBB电容、聚丙烯膜介质交流电容器、金属化纸介电容器、电力补偿电容器……等即可。但要注意容量和耐压。就是不能用电解电容。

网友G:
见过东方大侠的回复,我惊讶:好口才,好技术,好幽默,人更好

网友F:
向人民海军致敬!

XW:但你的回复有毛病,不象人家海军讲的那样!

东方: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嘛!

XW:你说日光灯在启辉器上的电容没有用,那我还是想不通,没有用装它干嘛?

东方:不是一点也没有用。它有抑制日光灯高频干扰的作用!

XW:为什么日光灯有高频干扰?

东方:我们老师说了,日光灯属于气体放电,而气体放电是“负阻效应”,所以会产生高频震荡。有时会对收音机、电视机造成干扰。加了一个电容器之后,能旁路一部分高频噪声,减轻干扰。

XW:那你怎么叫我把它去掉呢?

东方:这也是应急之举嘛!再说,现在都是闭路电视,抗干扰能力较强,影响不是太明显了。如果你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能发现这种干扰。

XW:是吗?

网友H(2009-05-07):
补偿有用,不过有专门的补偿专柜的话,很少人去做了,一个麻烦,一个要投资,增加故障机率,如果没有专门的补偿柜,再加上商业用电电价一块左右的话,用上还是省不少钱。

网友I:
雷士射灯150W补偿电容为25UF,400W补偿电容为35uf。

你参照下,看功率大小补偿吧,注意电容靠近电源接线。如果用两个同时并联就是了。

无极性电容是特殊工艺制作的;电解电容主要用于滤波。

网友J:
可以在总线上补偿不?

网友J:
给它装个大的.........

网友K:
电解电容主要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