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2N-64PLC电源板5v转换回路故障

楼主(2009-03-10):
各位同仁,我司的三菱FX2N-64MRPLC在生产时送电后没有显示,用万用表测量有DC2V电压输出,打开plc发现电源板8050S5V稳压芯片及其外围电路烧坏,在三菱FX2N系列电源板中8050S的功能是将DC24V电源转换为DC5V电压,更换新的电源板后送电显示正常,但将FX2N-2AD模块接在主机上后,PLC无显示,遂将AD模块甩开送电正常,后更换新的AD模块后试机正常,恳求高人SI8050S芯片的管教接线图,令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谢谢!本人邮箱:
wangbo19780130@yahoo.com.cn

楼主:
各位同仁,我司的三菱FX2N-64MRPLC在生产时送电后没有显示,用万用表测量有DC24V电压输出,打开plc发现电源板8050S5V稳压芯片及其外围电路烧坏,在三菱FX2N系列电源板中8050S的功能是将DC24V电源转换为DC5V电压,更换新的电源板后送电显示正常,但将FX2N-2AD模块接在主机上后,PLC无显示,遂将AD模块甩开送电正常,后更换新的AD模块后试机正常,恳求高人提供SI8050S芯片的管脚接线图,另外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什麽?应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谢谢!本人邮箱:
wangbo19780130@yahoo.com.cn

网友A: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B:
原因可能是外接的AD模块把5V电压拉的太低。图如下:

楼主:
对:轴承制造 关于
原因可能是外接的AD模块把5V电压拉的太低。图如下: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大哥,我想可能是AD模块内部短路造成供电电压不足导致PLC保护电路动作,引起主机所有指示灯没有显示吧,同意3楼的观点,谢谢2楼的电气绘图软件,非常实用,比autoCAD简单,我以前就是用CAD绘图,

网友C:
换个其它类型的DC-DC模块也可以

网友D(2009-12-29):
我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从百度一路搜到这里,本来还以为是外部电源的问题,现在看来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