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PLC I/O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I/O的问题,

     I/O控制可以控制多远的距离,不是指远程控制。

网友A:
个人理解

要看负载和线径

负载越大 线径 越大

就越远

一般好像要求10%浮动

用万用表量下电压

不行就加跟线

网友B:
要看你的连接线的线径和你负载需要的电流大小,一般不要接太远

网友C:
数字量信号1000米没问题

模拟量信号300米内问题不大

网友D:
支出楼上

数字量信号1000米没问题

模拟量信号300米内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