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09-03-10):
需要大功率的伺服电机7.5KW以上,不知那种品牌好呢?

楼主:
伺服+丝杆来做一个直线往复运动.主要是能够对速度进行控制,

网友A:
很多,当然欧美的品牌好,西门子、伦茨、科比等

其次是日系的,国产的做这么大功率的不多,桂林星辰该有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选用

网友A:
这个你用高性能的变频器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主要是要求直线运动的速度高(最高1米/秒)一般是0.5米/秒.而且要求,速度为三角形波或者SIN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

楼主:
查了一下,明天找厂卖科比的来问问,能不用日本的尽量不用.呵呵.

网友B:
我是国产专业做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厂家,产品的性价比相当好,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3840528810许,希望支持国货,这样我们国家的工业才会有发展.另外你丝杆的螺距是多大啊?有这个才能推算出伺服的转速.

网友C:
大功率伺服电机,国产首选武汉登奇,北京凯奇也可以考虑。

楼主:
谢谢波恩指点,我也是初学伺服,有机会多指点一下哟,呵呵。

网友C:
1米/秒的速度用丝杠方案,丝杠的精度和高速性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D:
安川在7.5KW以上,也很稳定。注意转速多少

网友E:
现在经济危机了,楼主还是多支持支持国货吧,呵呵。北京首科凯奇电气,专做大功率伺服和电机,详细信息可邮件联系:md@catchet.com

网友F:
桂林星辰的吧!专做大功率伺服。

武汉登奇只做电机,驱动器是外面贴牌的。不过电机在国产中算是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米/秒的速度用丝杠方案,丝杠的精度和高速性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知波恩兄,除了用丝杆方案还有什么好的方案?电液伺服?那个东西太难了,而且好像配件也很不好买。我也知道丝杆这种方案最难的地方可能还是丝杆的选择,这种方案的话,结构简单,以后维护方便。呵呵。

网友G:
建议用伦茨,大公司,服务还可以,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H:
就是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的。还有负载到底有多大?

网友C:
直线电机直接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直线电机直接驱动。

成本也许有点高。

网友C:
没错! 不过确实是可行的方案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直线电机肯定不行,我联系过几家,直线电机的推力太小了。我需要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就是因为负载大:500-600KG,往复的频率高,一秒种正常工作是往复3次,高要求时是1秒种往复6次,行程很短50mm(等于说从速度0到最大速度,只有1/24秒的时间)。位置精度要求很低,主要是要求速度特性曲线要为sina曲线。

网友H:
你的负载是类似于机床工作台那种形式的,还是纯粹是个推拉型的负载?

如果是工作台那种类型的,只要选择合适的丝杠应该可以满足要求。而且500-600KG的负载也用不到7.5KW的电机。伺服选型我到是觉得没所谓,反正精度要求不高,选螺距大一点的丝杠速度也可以弥补伺服电机转速上的不足。

如果是推拉型的负载,那是不是考虑用凸轮等机械结构来实现(不懂机械,仅供参考)。

楼主:
呵呵.谢谢提供意见,原来就是用的你说凸轮来实现的,主要是行程不定,从50-100,用机械结构来实现,调行程相当麻烦.是个推拉负载(不是工作台).伺服选型和丝杆选型应该都重要吧.1/24秒,伺服电机的转速从0增加到最大,没有难度吗?

网友C:
50mm行程,6Hz频率的sin运动规律所需的加速度为3.55个g,作用到500-600KG的负载上,需要1.77~2.13吨的峰值推力!

不建议采用电气驱动系统实现。

不妨考虑一下论坛上“xys317”的数字缸方案。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兄,好像那个方案很适合我的这个要求.但好像XYS317很久没有来这儿看看了.呵呵.明天打电话联系一下他们公司,看看情况.呵呵.

网友C:
不必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