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并联电容器用来省电是否可行

楼主(2009-03-10):
如果在大功率电机上并联电容器用来省电是否可行,如果可以那么又该怎么选用电容器呢?

谢谢诸位帮我解答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加补偿电容吗?加补偿电容是可以降低线损和提高功率因数,对于节点有一定的作用,详细的计算方法,参见电工手册补偿电容的计算。简单一点的话,你按三分之一的容量加千芝就差不多了。

楼主:
刘师傅,谢了。

另外千芝是什么单位,是赫兹吗?

网友B:
请务必注意4点:

1、电机在降压启动后转运行时,电容器不得瞬间断电再通电。

2、电压在停止后再启动,电容器应有适当的断电延时放电间隔时间。

3、补偿容量不得超过电机容量的1/3。

4、电容器可能会爆炸或起火,现场安装要注意防护,确保安全。

网友C:
        无功功率的单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加补偿电容吗?加补偿电容是可以降低线损和提高功率因数,对于节点有一定的作用,详细的计算方法,参见电工手册补偿电容的计算。简单一点的话,你按三分之一的容量加千芝就差不多了。

补偿电容可以达到改善电网功率因素,提高用电功率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厂子大不,大的话现在有电容自动投切的设备。安全,可靠又方便

网友F:
较大功率的电机可以加装补偿电容器,容量为电机功率的1/3以内,最好选用自动投切设备来控制。

网友G:
      多个电机同用一个大的电容,那不是更好吗

网友H:
引用6楼的和7楼的

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