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与台达模拟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09-03-10):
我用台达PLC+DA模拟量模块控制0.75KW英威腾变频器,

变频STOP时,频率正确,变频器RUN时,频率降低,什么问题??

PLC---Y1接CH100---S1

PLC---COM接CH100---COM

DA---V接CH100---AI2

DA---COM接CH100---COM

网友A:
AI2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模拟量电压一种是模拟量电流信号,用跳线转换的,你是否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