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3-10):
求助LENZE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在启动的时候晃动,方向不定,时而启动时是正转,时而启动时是反转,该如何解决问题啊,是启动力矩不够吗?通用型5.5KW的变频器(EVF8216。。。)

楼主:
补充:启动完后就是一个方向了,就是在启动的时候,还是空载运行,带负载还带不动。

网友A:
lenze变频器,EVF-8216,工程余下,有包装,价优,QQ348287252,电话,13686910468

楼主:
没人来帮我解决 问题吗 ?

网友B:
给定信号问题,如有疑问可电话于我13816006869.

网友C:
输出是否有缺相或者三相是否不平?

网友D:
如果安装有编码器,请检查。

网友E:
估计是输出缺相或内部开关电源输出能力不够,可能使用了多年内部电解电容就要失效导致.

楼主:
谢谢高师了,问题解决了,是输出缺相了,可奇怪的是 为什么变频器不会报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