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使用RS232,RS485,RS422通信有何区别?

楼主(2009-03-10):
各位大侠,我是Modbus协议的初学者。

我对此很不明白

谢谢高手赐教

谢谢你们的解答

网友A:
RS232是半双工通讯,RS422是全双工通讯,RS485介于之间,它们是通讯的物理层,告诉怎么连接的

MODBUS是告诉传输的格式,一般工业是都是用485通讯,之后接于232工控机读取数据

楼主:
谢谢啦,RS485是半双工通讯的,RS232是点对点通信的。

网友B:
RS422
的电气性能与RS485
完全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
RS422
有4 根信号线:两根发送(Y、Z) 、两根接收(A、B) 。由于RS422
的收与发
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同时收和发(全双工)。
RS485
有2 根信号线:发送和接收都是A 和B由于RS485
的收与发是共用两根线所
以不能够同时收和发(半双工)。

网友C:
协议是软的东西,不会局限于具体的物理介质。

网友D:
工控网好人多呀!看来要经常来!

网友E:
RS232   RS422传输距离近,抗干扰能力差,RS485通讯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F:
1楼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A(2009-05-31):
好象没记错的话RS485应该是半全双工通信。

网友G:
继续讨论,我来看看,学学!

网友H(2009-08-16):
谢谢!

又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