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SQL2000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11):
在安装WINCC SQL200的时候,安装到1%的时候就出现stup finished with erros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不好意思,是SQL2000

网友A:
重新安裝,或者刻錄到光碟中安裝。

以上

网友B:
英文目录,区域语言设置,根目录安装……你看一下wincc安装手册,上门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B:
另外你装的版本和你使用的操作系统是否对应,也可在安装手册上查到,祝你早日顺利安装。

网友C:
一般要求在光碟里安装或者虚拟成光碟安装,如果直接copy进到电脑里安装就有可能会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D:
是的,直接在硬盘上安装不行。刻录到光盘或者u盘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