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缸式阀门常见的故障有什么

楼主(2009-03-11):
请问气缸式阀门常见的故障有些什么,气缸易损部分是什么.

网友A:
楼主气缸常见故障主要是密封圈磨损,阀门比较容易堵塞和卡死.

网友B:
气缸常见故障主要是密封圈磨损,阀门比较容易堵塞和卡死,补充一下还有活塞两头串气连接运动部件错位或脱开,活塞环受损缺油干涩运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