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的软件能编辑DOP-A的程序?

楼主(2009-03-11):
DOP-B的软件能编辑DOP-A的程序?DOP-B和DOP-A的编辑软件操作使用上有区别吗?区别大吗?如果我会DOP-A的软件,那DOP-B的软件可以很快学会吗?

网友A:
目前是DOP-A的程序可以用DOP-B软件来打开,两个编程区别不大,只是B的软件加了一些操作方面的拖拽功能和3D图库,画面更漂亮一些了。功能方面也加了一些

两个软件只要熟悉一个 另外一个就很简单了

网友B:
两软件操作起来都差不多,因为本身都是出自一家.但是DOP-B的产品现在型号太少,但是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网友C:
马上就会有一个震撼的产品B05S100出来,我看到他们的资料了 hoho

网友D:
        B05?没听过

网友E(2009-06-19):
我现在用到了B05S100与菱士达变频器直接RS485通讯,却一直报读取错误,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只要变频支持标准modbus-slave站,人机就可以直接控制变频,需要通讯参数以及站号设置好就行

网友F(2010-10-02):
DOP-A的程序可以用DOP-B软件来打开,打开后把程序下到DOP-B系列的人机界面中,可以用吗

网友F:
现在主要A系列的要快不生产啦,所以要用B系列了,我想不编程序,直接把程序下到B系列中,可用吗

网友G:
可以的,没有问题。把原来A 系列的程序用B系列的软件打开,下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