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零位漂移的原因?出现了漂移该怎么调零?

楼主(2009-03-11):
伺服电机零位漂移是怎么产生的?出现了零位漂移电机会是怎么状态?出现了漂移该怎么调零?

网友A:
你什么品牌的伺服啊?零漂产生的原因我建议你去看电子类的基础书,比我讲的透彻。产生零漂后,电机一般在无运行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会有转动,转动量的大小根据零漂的大小来定。出现零漂后,首先,你把该接的地线全接好,尽量减少零漂,其次,一般伺服都有零漂补偿,比如,松下A4就是52号参数,具体补偿值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整,也可以通过驱动器的零漂自我校正来得出,再不行,也就最通用的办法,就是把“零速嵌位”这个功能用上,多接一根线,一劳永逸。

网友B(2011-06-30):
那博士力士乐的驱动器零漂的参数呢?是怎么调

网友C:
好像有零点漂移自动校准的

网友D(2019-10-03):
本公司有伺服电机调零仪(DF2031,DF2032),使用方便,有技术人员指导,包教会!15371048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