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移位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今天用了S7-200的字左移位指令,可是只能高字节可以移动也就是说从V1.0移到V1.7后就不可以移了,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最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发上来一看就明白了,你这么说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是啊,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
看一下软件的帮助,按F1查找下为个指令的用法。我看是地址用重 了。

网友D:
你用的是字移位,假如VB1的值是00000001,那么左移1位的话就是00000010,移到最高位10000000后再移就超出范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软件的帮助,按F1查找下为个指令的用法。我看是地址用重 了。

有可能

网友D:
假如VD0——SHR_DW——VD4,右移1位,如果你不改变VD0的值,那么无论你触发多少次这个移位指令,都是将VD0的值右移1位得到VD4,所以我用移位的时候,不是用上升沿来驱动移位指令,而是用SM0.0,需要的时候改变VD0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