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报F048故障

楼主(2009-03-11):
我们的一台6RA70直流调速器,上电正常,低速运转时也正常,当高速运转时报F048故障,检查哪里也没有问题.其实根本就没有编码器.参数P140=0,P148=1,而且P148=1不能修改等于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原因的高手不吝赐教.在下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回工厂设置后重新调试...

----------------------------------------

中国电器城柳市,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