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原点回归和清零问题

楼主(2009-03-11):
目前在做一台定长的冲切设备。被冲的片料每片2米,需要切成30--200mm)可调)的定长小片料。

送料由两台伺服电机负责送料(是三菱J3-A的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当光电开关发现片料没有后,后面的电机立刻停止运行,前面的电机把夹持过来的片料输送过来,通过伺服电机的力矩限制输出功能,实现前后两个长片料的对接,然后两台电机同步运行,直到接头位置通过后面电机输送辊,再由后面的电机负责定长。

1、尾料的读取:后面的电机通过光电开关发现片料没有后停机,但是并没有完成本次的定长输送,因此对接后要将剩余片料走完。剩余片料的检测是想通过伺服电机驱动器的寄存器读取。另外片料最后的余量可能会随着片料批次差别有2到3毫米的误差。

2、冲头:前后两片料的对接处,距离冲头并不一定是定长的整数倍,当前一片料剩余尾料不足定长后,后一片料要将接头处移到冲床的冲头中心进行切头处理。

本以为这是一台定长的输送设备, 采用相对控制可以很容易搞定,但是后来发现一方面要计算尾料数据,另一方面还要计算接头处距离冲头的位置,实际上这是一个绝对控制系统。

所以我想采用绝对控制方式,每个定长周期结束后,通过定位结束的信号对把当前点重新赋值成原点。采用ABS方式读取剩余片料长度。但是三菱的资料上说,采用(CR)清零,要读写EEPROM。EEPROM有10万次寿命,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伺服的EEPROM工作不了几年。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A:
只从寄存器读数就是了,没必要对寄存器清零。在控制器中设置一个偏移量,每次调整偏移量的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