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声卡冲突!!!

楼主(2009-03-11):
研华610的工控机,装了块PCI的声卡,驱动装上后提示和其他设备存在I/O冲突,这个问题你们碰到过吗?请教下如何修改中断。

网友A:
换声卡或者换主板!经常遇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B(2009-05-06):
工控机一般都集成声卡,如果你装一块声卡那可能引起冲突

网友C:
可以 在资源管理器上查看中断地址,把声卡的中断地址改一下,一般PCI系统会自动分配中断地址啊

网友D:
合肥工控群81863243 欢迎加入讨论

又想换个名字?

网友(2009-06-29):
没遇到过这么个情况啊,我也用过及台610H

网友E(2009-12-21):
我的研华610工控机重装系统后,PCI插槽需要装驱动吗?

买的卡插到PCI槽中,为何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