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加图片问题???

楼主(2009-03-11):
海泰克触摸屏中能加入数码相机拍的图片吗??怎么加进去当背景图片??

网友A:
        数码相机的格式一般是 .jpg文件,而海泰克触摸屏需要找.bmp 文件 。如果见相机的.jpg文件转换后再在触摸屏上现实的话,一般情况下因触摸屏的像素较低,画面的质量会失真。

       你可以  在 资源库/点阵图库   中 可以输入位图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