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调试中遇到的怪异问题

楼主(2009-03-11):
            我的系统为DMC2132控制卡+三洋伺服(PY0A150A),调试中出现怪异现象,通过上位机发送控制命令,电机时走时不走。且电机主回路电缆稍微有点发热。

          运动控制卡设置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前期在该论坛也咨询过,而且也还咨询过销售商。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应该也正确,因为曾经在调试初期电机正常运转过,且后面驱动器参数没改过。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我开始怀疑机构有卡阻,但经过试验结构上没有卡的问题,因为我是对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原来的老系统还能对机构进行控制,证明机构正常。

            难道线路有问题? 会不会是励磁抱闸电缆接触不好?

楼主:
                    会是干扰问题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希望能得到刘斑竹的指教,在此对以往、现在即将来的帮助表示感谢,这样的问题该从哪方面入手检查。

网友A:
电机主回路电缆稍微有点发热----那就换根电缆看看;伺服上有什么报警或者提示信息吗?如果伺服电机带制动器,检查制动器是否正常?其打开制动器的信号是否可靠给出?

网友B:
能否检测控制卡输出到驱动器的信号?

网友C:
建议采用替换和排除的方法,控制卡->伺服->电机->机构,包括其中的所有电缆

楼主:
检查主回路没有问题,担心是滤波器功率不够,撤掉滤波器。
用JOG功能调试,电机开始转了一下,后面就不转了,且供电电缆有轻微发热,感觉像是堵转,(抱闸电源以强制)

如何解决,请求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D:
如果电机在该走的时候不走:

1、驱动器有没有报警?

2、检查卡上 TD 的反馈,是否与期望的输出脉冲数一致?

3、连接线是否可靠?

网友E:
连接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呀
?

楼主:
也曾怀疑过,但是用表检查通断、表笔单端测电压,都没有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开始怀疑控制卡等的问题,我现在已经将控制卡脱开,只用三洋伺服驱动器进行JOG功能调试,电机都不能正常运转。

已经反复检查过主回路线缆,甚至用摇表打过主回路线缆的之间的绝缘都正常。检查过程中用万用表红笔单笔电机主回路电压(电机插头靠驱动器侧),此时伺服驱动器伺服上电状态,但没连电机,测得A、B、C三相电压约为80V左右,地端(N)为24V左右。把驱动器柜出来的主回路电缆拔下,测得驱动器地端(N)电压为却为0V左右。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我曾怀疑电缆相间绝缘不好,但用摇表测量各项绝缘正常。

        现在我有点怀疑驱动器是否有问题,但我又不能下结论。因为伺服驱动器能正常进入伺服状态,且没有报错。

       请问各位高手,伺服驱动器能正常进入伺服状态,且没有报错,能说明驱动器就一定是好的吗? 换句话说,我怎么能证明驱动器究竟有没有问题?自己如何解决检查判定驱动器的好坏?

网友F:
不知道你的电机线有没有接得对,以前我用伺服接错了线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有时这些问题还是很古怪的呢

网友F:
可以加我的QQ471844009大家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但电机能转一会,然后就不转了,给我的感觉似乎驱动器带负载能力不行一样。

楼主:
            我现在关心的是:根据以上描述的现象,目前究竟驱动器是否完全正常?还是我线路上有问题?在调试过程中,可能因为抱闸电缆的插头接触不好,

是电机有短时堵转,难道驱动器就坏了,我纳闷的是驱动器能正常进入伺服状态(显示转动的8),驱动器应该有过载保护功能的呀。

楼主:
              希望得到刘老师等高手的指点,给我提供帮助。

楼主:
          如果驱动器是正常的话,那么为什么用驱动器JOG对电机进行控制,电机又不能正常运转呢?顶多转一会就不转了,而且电缆还有点发热。驱动器还不报错。

楼主:
 “     如果电机在该走的时候不走:

      1、驱动器有没有报警?

      2、检查卡上 TD 的反馈,是否与期望的输出脉冲数一致?

      3、连接线是否可靠? ”

     驱动器上就是没有报警,线路我检查了好几次了,所以我现在失去了方向,我怀疑驱动器带负载能力不行了,但又不能下结论,因为驱动器能正常进入

伺服状态(显示转动“8”)。

网友D:
如果驱动器JOG也不动,我就只能建议咨询驱动器供应商了.

楼主:
        已经咨询过了,但对方也说不清楚,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对驱动器是否正常下个结论,真有问题,要发货到外地经销商那里,比较麻烦。

但万一要是别的问题呢。哪不闹笑话了吗?

        请问刘老师,驱动器JOG操作应该还比较简单的吧,JOG时电机也曾转过,但后来就不转了,说明接线也没多大问题?

难道就可以下结论驱动器有问题?可驱动器没有报警呀。有一点忘了告诉刘老师了,调试中曾经因抱闸电缆插头问题,导致电机堵转,但时间不长,这样就会烧坏驱动器? 但能正常进入伺服状态。

楼主:
            驱动器有过载过热保护功能的呀? 是在不明白。

网友D: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对驱动器是否正常下个结论,"

我觉得,"不正常"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