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动机全压启动需要配多大的断路器和交流接触器?谢谢

楼主(2009-03-11):
75KW电动机全压启动需要配多大的断路器和交流接触器?谢谢

网友A:
全压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用250A的短路器和160A接触器就可以。为了延长寿命可以加大一挡接触器。

网友B:
75KW电动机全压启动你变压器容量多大啊!不怕电压降的太多嘛!要是用建议空开用250A的,接触器250A以上315A.400A都可以

楼主:
哥哥 谢谢你了哥哥 谢谢你了

网友C:
75KW的电动机最好用降压启动,如果用全压启动断路器得用250A的,接触器得用160A以上的。

另外你要考虑启动时电流表和热继电器切除,启动完毕后在投入,否则会把电流表表针打坏,如果启动时间太长和热继电器灵敏的话可能会跳脱。

网友D:
75KW用热继有缺陷,还是用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E:
全压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用250A的短路器和160A接触器就可以。为了延长寿命可以加大一挡接触器

网友F:
75KW电机的运行电流是150A,三倍启动电流是450A,如果是风机的话启动电流会更大,启动时间也会更长.楼主要干嘛用?

网友G:
前提必须是在启动时变压器容量起码在750kva以上且其他负载暂停运行,断路器选用250A 、交流接触器用250A较为妥当。但一般情况下大于50kw的电机不宜提倡全压启动。因为它影响其他临近用户的正常用电。供参考。

网友H:
15KW以上益采用降压启动 除非有专用变压器,否则75KW的电动机不益采用直接启动

楼主:
系统是变频器一拖三,两用一备,平时变频启动,启动至工频切换到旁路运行,当变频器故障时,就用旁路直接启动了!谢谢了

网友I:
有直接启动的必要吗???

网友J:
强人.有直接启动的必要吗???

网友K:
对于使用质量比较好的断路器、接触器时,选用配件的额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质量较次的不应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

网友K:
如果计算出的电流数值,不是断路器和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那么你必须选用比计算电流大的配件。如计算出的电流为95A你一定要选用100A的标准配件。

楼主:
客户就是上帝,上帝说要直接启动,那就给上帝一个直接启动的配置了

网友L:
那对电网冲击太大了,还是做个软起动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客户就是上帝,上帝说要直接启动,那就给上帝一个直接启动的配置了

     上帝也有错的时候!!为了不叫上帝以后骂你还是强烈建议他用个软启动吧!!!!我们公司以前有俩风机也是直接启动的,接触器太容易坏了,最后还是改了.................

网友N:
如果变压器足够大,直接起动没问题,我就见过320KW电机(低压)直接起动的。按一楼说的选件就行。

网友E:
75KW直接启动?

启动电流太大了,不怕变压器受不了?

网友O:
    你的胆子也忒大了把~!1`1~!

网友P:
不是正常运行呀朋友!对你的电网还有变压器冲击太大!

网友Q:
一般11kw以上就的降压启动了,75kw?那是不行的,即使你把空开选定很多不会因启动电流过大跳闸,那变压器的继电保护也会动作。最好用软启动器、变频器,或者用传统的星角启动、自偶降压启动吧。

网友R:
不建议直接启动`,那样对电机本身就不好`~~~即使你选择大的空开,继电器什么的~~也会大大降低他们的寿命~~~

建议星角启动、自偶降压启动,很经济很实惠~~~~~

网友S:
装个变频器就 好了

网友T:
你要用直接启动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因素?要是远的话,对于你的傍边的设备影响很大,就算你的电机能启动,边上的接触器有的会脱开的,电网的电压也不稳定。还是用降压启动比较节省。

网友U:
450A以上的空开,300A以上的交流接触器,但也不能选得太大,花的钱太多,有的老板也什么不高兴。还是希望不要直接启动的好,除非有专门的变压器供电,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设备,要不对电网和其他设备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V:
不明白 接触器比空开应当大还是小?

网友W:
250A就可以了,都选250A的!

网友X:
路过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Y:
引用 网友U:
450A以上的空开,300A以上的交流接触器,但也不能选得太大,花的钱太多,有的老板也什么不高兴。还是希望不要直接启动的好,除非有专门的变压器供电,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设备,要不对电网和其他设备都会有影响的。

450A以上的空开大了,选空开无需考虑电机的起动电流,一般选大于电机额定电流1.1倍的最近一档就可以了,接触器为了延长寿命可以选大一档
正常情况下,空开的损坏,特别是大电流空开,大部分是因为进出线端子接不好而发热损坏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全压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用250A的短路器和160A接触器就可以。为了延长寿命可以加大一挡接触器。

网友AA:
最好都用250A的,我单位有三台155KW的清水泵就是用的直起,额定电流275A,用400A的接触器触点经常坏,改用630A的就好多了。

网友AB:
用250A的断路器显得小了点,应该再加大一个等级.交流接触器160A也差不多了!

网友AC:
全压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用250A的断路器和160A接触器就可以。为了延长寿命可以加大一挡接触器。

网友AD:
用160--200A断路器,cj20--250A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AE:
断路器选大点好,触点不容易粘连

网友AF:
对:kaituo6575 关于

系统是变频器一拖三,两用一备,平时变频启动,启动至工频切换到旁路运行,当变频器故障时,就用旁路直接启动了!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故障就不要启动了,直接报警。工频和变频切换时注意互锁,变频器输出和工频电源短接时,短路。

网友AG:
11千瓦以上电机应采用降压起动,更何况75千瓦,除非变压器容量足够。

网友AH:
大家好,本人想聘请一个懂交直流接触器的兼职。有诚意者联系QQ417113976

网友AH:
对:陈石头 关于引用zhangaijun512 的回复内容:全压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用250A的短路器和160A接触器就可以。为了延长寿命可以加大一挡接触器。

内容的回复:

大家好,本人想聘请一个懂交直流接触器的兼职。有诚意者联系QQ417113976

网友AI:
请问我们的机器卖到国外(三相电220V/60Hz),机器需要改造哪些部分?我们机器带电器部分。

网友U:
对:xcltb 关于引用浪子传奇 的回复内容:450A以上的空开,300A以上的交流接触器,但也不能选得太大,花的钱太多,有的老板也什么不高兴。还是希望不要直接启动的好,除非有专门的变压器供电,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设备,要不对电网和其他设备都会有影响的。

450A以上的空开大了,选空开无需考虑电机的起动电流,一般选大于电机额定电流1.1倍的最近一档就可以了,接触器为了延长寿命可以选大一档
正常情况下,空开的损坏,特别是大电流空开,大部分是因为进出线端子接不好而发热损坏的。
内容的回复:说的也是,选大了一些。

网友AJ:
我不明白所选用的空开大小与电机功率到底有什么样的换算关系,请高手指教!

网友AJ:
我不明白所选用的空开大小与电机功率到底有什么样的换算关系,请高手指教

网友AK(2013-11-26):
我也请问一下,75KW的电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交流接触器用的85A(一个),客户说小了至少要150A(一个)。我问公司的技术人员,答复说是星三角运行时是两个交流接触器在工作,加起来170A够用了。到底是哪种说法对啊?按我的想法,公司做了那么多套设备,按现用配置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知道按规范哪种对。谢谢

网友AL:
为什么这么残酷啊,75KW的全压启动,没事找事啊!

网友AM:
空开为什么不用考虑启动时的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