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2.2K变频器 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09-03-11):
一台三菱E540-2.2K变频器坏。经查为开关电源坏 无输出。经外加24v ,5v给处理板。面板显示 E7代码表显示CPU通讯故障,

这台变频器的整流,驱动。功率模块集成为一个整体。外加电源又显示 E7,请问各位大侠。这台变频器还有得修吗?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网友A:
我有一个全新模块,换上去就好,比买新的还是有一半便宜。看你怎么想了。

网友B:
我有一台三菱E540-2.2K变频器,便宜卖给你,联系15068785287

网友C:
我有多台三菱E540-1.5-2.2Kw变频器,便宜卖给你,联系:13355210251

网友D:
我这也有两台,一台是0。75,一台是1。5KW的,都是上电显示E7,无法修复。只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