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台达AB伺服连线

楼主(2009-03-11):
新买了一台伺服,按说明将输入线弄好,位置控制方式,然后接在S7-200的PLC上,,CPU是224XP,,可接上后不转,仔细看了下,说明书上的接线方式跟PLC的不太一样,

请问哪位大哥知道S7-200的接线方式?

网友A:
首先确认伺服本身没问题(可做点动测试); 确认位置控制方式,按要求联接好外围线路;在伺服里面设定位置控制的相应参数,参数设定好之后(重新上电有效);PLC的Q0.0和Q0.1可取一个做为脉冲输入点,一个做为方向。这样就行了。

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QQ:774503781

www.dglongfe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