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OMRON的PLC型号为CJ1G-CPU42H 的吗?

楼主(2009-03-11):
请问如何上传和下载程序?

网友A:
你先说明下你使用的是什么方式连接

网友B:
想了解一下:编程软件是否与PLC能够连接上,是否能在线?QQ:1092939213

网友C:
我用的是CS1G系列,专用的线,能连接,

TOOLBUS

网友D:
不用,,自己可以做,plc-pc    2-2,3-3,9-5,  plc 端4-5,  pc 端4-6,7-8

网友B:
如果电脑能通过TOOLBUS协议与PLC连接上了,直接点击PLC---传送----到PLC或PLC---传送----从PLC就可以实现下载和上传程序了。QQ:1092939213

网友E:
我用的是CS和CJ系列的   用的是自己焊接的编程电缆。 调好通讯后  直接就可以PLC---传送----到PLC或PLC---传送----从PLC就可以实现下载和上传程序了。

网友F(2010-08-15):
我用的是CS1G系列,专用的线,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