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 PWS6600C-S与s7-300 MPI 通讯中断

楼主(2009-03-12):
HITECH PWS6600c-s与 s7-300 313C2DP的MPI口。     接线:  HMI  com1口 1 6针    PLC MPI口 3 8针

刚开始上电的时候,通讯灯闪烁的频率都是正常的。但是过不了三四个小时。触摸屏就和PLC通讯不上了!

最开始就是用BVR的布线线缆焊的线,本来以为是柜内干扰大。接下来换成双绞屏蔽线的线。 还是不行……

再后来,怀疑是文件大了,重新做了些简单的画面。还是不行……

求助给位大侠……

网友A:
可考虑用另一个通讯口试一下,若还是不行可以电话联络我们,希望能帮上忙!

HITECH PWS6A00T-P 本月大特价,更多特价请联络我们!
QQ:228751700
郭先生 13760 875875
http://www.facon.com.cn

网友B:
如果热插拔的话 应该是通讯口被烧坏

咨询QQ:251219881

网友A:
HITECH人机界面相关技术问题,欢迎加入到HITECH技术论坛QQ群:84518415,(注明HITECH)

网友C(2009-04-15):
软件版本是多少?波特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