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里的 6台 ACS550 同时报接地故障

楼主(2009-03-12):
求助各位大虾:

       我现在的一套系统有6台ACS550。

       在变频器运行后一段时间会随机的报接地故障的错。

       现在我将参数 3017 和 3023 改为  禁止 了。

       不知道  合适否?

网友A:
这样用没问题。一旦有直正意义上的接地故障,过流保护就会起作用了。如有疑问请电ABB天津地区服务站,天津万得福公司,陈工,022-83711433-8002

网友B:
查看一下30.23这组参数: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把外部电缆,和电机都各自检查一遍,我一直没有禁止过参数 3017 和 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