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12):
WINCC5.1与S7300通讯时的波特率用多少啊?用的是PROFIBUS通讯

WINCC56.0与S7300通讯时的波特率用多少啊?用的是PROFIBUS通讯

网友:
愚见:波特率取决于S7300组PROFIBUS网时的设定

网友A:
MPI的缺省波特率一般为187.5K,但可能编程时有所改变,使用缺省值可以保证较大的通讯负荷和数据刷新的频率。

网友B:
PROFIBUS通讯的波特率是可以选择的有几种!在PROFIBUS硬件组态是选择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