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低压总开关在车间停产期间,负荷较小的时候.经常跳闸,

楼主(2009-03-12):
 我厂包装楼的低压总开关在车间停产期间,负荷较小的时候.经常跳闸,

有时是在空调机组关闭几十秒钟后发生,

有时是在电梯启动后不久发生.

很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分析.

开关厂家: MERLINGERIN(梅兰日兰),

型号:M25H1 电子脱扣器型号:STR58U. IN 2500. 4极开关(3+N),16路输出.

车间生产时总电流表大约 300A,

空调机组K1101,K1102,K1103,风机使用变頻器调速(每台约30A),

网友A:
开关脱扣器内部有故障,或开关你内置CT有损坏。施耐德老M开关已经停产,备件现在订购不到。我是施耐德服务部的,有事请联系13770720537.你在那里

网友B:
讲教楼上老师,开关脱扣器内部故障,为啥负荷大时没问题,负荷小时就跳闸。

网友:
我在汕头.

感觉是在轻负荷状况下,有负载变化(开关空调机组或电梯),但不是马上跳闸,要几十秒后.

重负载的情况下没事.

网友C:
个人觉得有点奇怪~~

你用的是变频控制~~~但是变频器具有保护功能啊~?如果是变频控制(即变频输出)那端有问题变频器会在第一时间跳的```~

建议你查一下变频器~~看看是否有报故障~?另外~既你说在起动和停止时跳~~很有可能是变频里的加减速时间设得太短了,电流过大

~~~希望你这个问题解决后能把结果公布一下~~期待中~~~

网友D:
会不会是跟电压有关,重载时电压正常,而轻载时电压偏高。

网友E:
路过,谁能够解释解释

网友:
曾怀疑与电压有关,已通过配电变压器调整降低包装楼的电压(405V降到380V),但还是一样会发生跳闸.

变频器没发现有异常.

网友F:
跳闸的时候有没有报警信号输出?电子脱扣器有没有受谐波干扰?

网友G:
或许是谐波的原因吧   希望楼主可以公布结果

网友H:
你这个是不是漏电开关呀?是否有漏电

网友I:
                             见鬼了啊~~~~

网友J:
不是漏电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
测过空调机启/停过程开关处的电压波形,没有变化,可能不会是谐波.

不是漏电开关.没有漏电.

跳闸时没有报警信号输出,没有任何指示灯亮.

也有怀疑开关坏了,但道理上又说不通.

网友K:
这么多种可能都排除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L:
你遇到的现象我也感觉很奇怪,希望你查明原因后公布一下.(建议多注意开关跳闸时的情况,可以更换开关加以排除)

网友M:
换个开关试一下,应该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N:
失压脱扣器有问题,查查吧

网友O:
我单位也用过梅兰日兰,同样故障。是开关坏了。后换成常熟开关厂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谢谢!

请问19楼常熟开关厂的开关安装尺寸是否一样,可否直接替换?谢谢!

网友P:
请楼上详细指教具体怎么调,谢谢!

网友(2009-04-18):
由于更换开关所需费用较高,为慎重我们做了是否变频器造成开关误动作的试验:将三台装了变频器的风机恢复到工频(去掉变频器)运转,结果在停产期间起/停空调机组再也不会出现总开关跳闸的情况了.

但是为什么变频器会在电网轻载的情况影响到总开关呢?

请大家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Q:
是有些奇怪,会是波形叠加的关系吗?

网友R:
为什么变频器会在电网轻载的情况影响到总开关呢?

网友S:
测一下零线是不是电流很大.加上一个电抗器滤波.

网友T:
应该是受到谐波干扰引起跳闸

网友U:
是否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所致

大菜鸟!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三相负载不平衡,开关误动作所致。

网友:
现在改成增大皮带轮降速节能,在电网轻载的情况下启/停空调风机不会引起跳闸了.

网友V(2012-05-06):
楼主遇到的问题,现在会经常发生了。

原因是开关的控制单元STR58U需要更换了。

常年使用后,半导体器件老化引起的信号失真,造成控制器误动作。更换控制器找我QQ39231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