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最多可带多少扩展(模拟量+数字量)?

楼主(2009-03-12):
FX2N最多可带多少扩展(模拟量+数字量)?

不知如下方案是否可以?
1个主机 FX2N-64MR-001 + 6个FX2N-4AD-TC + 1个FX0N-3A + 3个FX2N-16EYT
+ 1个FX2N - 8EYT.

网友A:
最大控制256点,一个特殊模块算8个点

网友B:
配置这么难啊

网友C:
不超出范围即可

网友D:
最大控制256点,一个特殊模块算8个点 ,不超出范围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大控制256点,一个特殊模块算8个点 ,不超出范围即可

网友F:
上面的我顶,但我也提一点自己的看法吧!FX2N PLC基本单元可以连接的I/O扩展单元最大为8台,西门子好象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不行。当然就算点数是可以的。呵呵。。。请高手指点。

网友G:
FX2N最大扩展模块是8块,最大点数256点,还有要计算扩展模块使用5v的电源是否会超出主机的供电范围。你这个方案肯定不行。

网友H:
8块 手册上都写了 顶junkang70

网友I:
最多8块,全加256点

网友J:
最大扩展模块是8块,最大点数256点,再多恐怕电源就不行了呀

网友K:
FX3U可以带8个特殊模块,数字输入无限制,

但仍只可以到256点,仍要计算扩展模块使用5v电源大小.

上面的方案可以改成FX3U-64MR

网友L:
256点还不够用;

用FX3U也一样,本体上只支持256点,用CC-LINK可以达384点;

网友L:
1个主机 FX2N-64MR-001 + 6个FX2N-4AD-TC + 1个FX0N-3A + 3个FX2N-16EYT
+ 1个FX2N - 8EYT.

一共用了176点;不过对应的CPU上电源5V可能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