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如何让实时曲线构件中的曲线看不到呢?

楼主(2009-03-12):
用MCGS如何让实时曲线构件中的曲线看不到呢?

网友A:
实时曲线没有办法像历史曲线那样调出来,但是可以有一个折衷的办法,让读取的变量和曲线链接的变量分开,正常显示的时候让读取的变量等于曲线链接的变量,让曲线没有的时候就让曲线显示的变量=0,但是这样的话曲线不会立刻消失,而是直到显示变量=0的初始时刻走到构件的左边上时才会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