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PLC与DCS通讯

楼主(2009-03-12):
厂子新上了一套脱盐水成套设备, 它自带一套PLC ,安装在现场。但是厂子感觉其中的3个信号(流量一个,电导一个,PH分析一个)比较重要, 想把这3个信号再引到中央控制室进行监控。

应该怎么实现?? 是用4x2x1.0的多心电缆 还是其他方法??

网友A:
可以采用通讯的方式,当然也可以采用电缆连接

网友B:
建议采用485通信,

网友C:
采用通讯方式,如果该PLC和DCS现场控制站都支持DP通讯,可将PLC定义为DCS某一个现场主站的从站,用DP通讯挂接在DCS主站下,分配DP地址给PLC,便可将PLC的数据通过DP传输到DCS上。

网友D:
3个信号,楼主用硬接线比较方便点

其次是MODBUS或者串口通讯

最后再考虑现场总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