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恒压供水

楼主(2009-03-12):
我公司有台ABBACS510:7.5KW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系统。

当水管压力达不到试定压时,频率上不了50HZ,但是电流以经是最大值了。

如果先给管道注满水最把频率打开工作,就很正常,

一但管道的水排空了,变频器的频率就上不了50HZ,使到下一台泵就加不起来,

请大师们帮忙指点

多谢了!

网友A:
参数设置问题,你在什么城市?

网友B:
还是看一下参数设置,和压力表吧

楼主:
参数都改过了,还是不行。

我还问过北京ABB售后服务了

他们那边也说不清原因

我公司是在广州市

压力表也是新的

网友C:
如给定有,频率上不去,电流很大。当是负载的问题。甩开PID,直接给频率给定,分别在有水,无水条件下试,现象一样么?

楼主:
手动给定时,也是一样

频率最大上到40HZ,电流以经到了变频器的最大电流了!但是也不会报故障。

工频的时候正常,电流也不正常,

电机是7.5KW的

网友D:
查一下电机吧!  上海汇跃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交流 段工 15900939601

网友A:
在广州我帮不了你了,问题很简单,看下电机是不是3相平衡你这个问题是变频器限制了电流,因为你的电机过流了,或你把出水阀门关小一点,关掉70%试下,主要查过流.

楼主:
水关小了是可以的.

但是这一台以前可以没这个问题.

自从换一维修了一次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E:
变频器维修后的实际输出功率小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7。5KW,可能性小

水泵存在轴向窜动等机械因素大,电机不经过变频器直接工频全载运行测一下电流

网友F:
10楼讲的有道理的,

网友G:
你说的水泵带自吸功能吗?一般水泵都不能空载运转的.你说的上不了额定转速,我想不是PID调节的问题,而是变频器的过大流的的降频使用保护.

网友G:
若不是自吸泵,你的水泵每次都那样开的话,估计寿命不长.

网友G:
另外再赞成7楼兄弟的回复!

网友H(2011-06-26):
现在我公司的恒压供水也出现类似楼主的这种情况.......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I:
广州杰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ABB维修专家020-36541762

网友J(2011-08-10):
关掉励磁 关掉励磁 10字补丁.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