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与ABB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9-03-12):
现在大多数变频器都是带RS485通信的(Modbus),但是不能直接和PLC通讯,

我只能每个变频器配个profibus适配器或者买个modbus转profibus网关?

现在有一条生产线,电机基本上都是2.2KW以下的,因为启停频繁(每天约10000次),

所以不大想用PLC输出继电器控制开停和高低速等等。变频器数量20个,扫描周期<30ms

,CPU用315-2DP,各位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就用PROFIBUS吧,编程简单方便,且稳定可靠.

网友B:
也赞成楼上啊,你有20台变频啊,用485估计可靠性不好啊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ET200s,可以直接变频

楼主:
profibus是最简便的,但是我一个变频器才两千多点,但是一个profibusDp卡就要1800,觉得不值哪。

ET200S可以直接接变频器?

网友D:
方案:触摸屏+PLC+变频器

PLC驱动变频器有以下方式:

1.plc配制模拟量输出模块,然后编写程序,模拟量输出模块接到变频器输入端 。

2.看变频器有没有除了profibus 以外的通讯方式,用PLC通讯编程。

3.变频器配制profibus DP卡,组态编程实现。

你可以比较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