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s变频器失速未报

楼主(2009-03-12):
700s变频器,FOC控制,参数374设失速报警而未报,还需设什么参数才能报警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09-06-01):
我以前遇见过变频器失速的问题   不过是富士变频器   失速的原因是因为外围的一个检查主轴挡位的接近开关坏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