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频率只能调到42HZ

楼主(2009-03-12):
我现有台达的VFD-B110KW频率只调到42HZ为什么呀那位大虾知道急

网友A:
有两点注意一下,一个是设置的最高频率是不是小了,还有是不是电位器的故障引起的, 电工网www.diangongw.cn支持

网友B:
台达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商
在众多的工控产品中,您是否为了寻找性价比高的产品而烦恼?现在,您只要一个电话,剩下的事情我来办。我们是国内最大的自动化元器件提供商之一,拥有网络化的物流管理系统,代理经销几百种品牌的国内外自动化产品, 能随时提供百万种的产品供您选择.我们真诚的期望能与贵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与贵公司开展合作。充足的库存,优惠的价格,快捷的物流体系是您最佳的选择!欢迎广大客户朋友来电来函垂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常州福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成望(先生销售经理)

商务QQ:278023257 516081509

手机:15951216201 13651504457

Email: 6325wang@163.com 88happy1028@163.com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白云路3号A座2楼

销售产品:工控自动化工程设计,产品销售。代理国内外知名产品,有施耐德,OMRON,西门子,ABB,AB,三菱,富士等世界知名品牌。

台达变频器2007年价格
型號
VFD40WL21A
VFD001L21A
VFD002L21A
VFD004L21A
VFD007L21A

VFD002S21A
VFD004S21A
VFD007S21A
VFD015S21A
VFD015S21D
VFD022S21D
VFD004S43A
VFD007S43A
VFD015S43D
VFD022S43D

VFD004M21A
VFD007M21A
VFD015M21A
VFD022M21A

VFD007M43B
VFD015M43B
VFD022M43B
VFD037M43A
VFD055M43A
VFD075M43A

VFD007A21A
VFD015A21A
VFD022A21A
VFD007A43A
VFD015A43B
VFD022A43A
VFD037A43A
VFD055A43B
VFD075A43B
VFD110A43A
VFD150A43A
VFD185A43A
VFD220A43A

VFD007B21A
VFD015B21A
VFD022B21A
VFD007B43A
VFD015B43A
VFD022B43B
VFD037B43A
VFD055B43A
VFD075B43A
VFD110B43A
VFD150B43A
VFD185B43A
VFD220B43A
VFD300B43A
VFD370B43A
VFD450B43A
VFD550B43C
VFD750B43C

VFD007V43A
VFD015V43A
VFD022V43A
VFD037V43A
VFD055V43A
VFD075V43A
VFD110V43B
VFD150V43A
VFD185V43A
VFD220V43A
VFD300V43A
VFD370V43A
VFD450V43A
VFD550V43C
VFD750V43C

VFD007F43A
VFD015F43A
VFD022F43A
VFD037F43A
VFD055F43B
VFD075F43B
VFD110F43A
VFD150F43A
VFD185F43A
VFD220F43A
VFD300F43A
VFD370F43A
VFD450F43A
VFD550F43A
VFD750F43A
VFD900F43C
VFD1100F43C
VFD1320F43A
VFD1600F43A
VFD1850F43A
VFD2200F43A

VFD055F43B-G
VFD075F43B-G
VFD110F43A-G
VFD150F43A-G
VFD185F43A-G
VFD220F43A-G
VFD300F43A-G
VFD370F43A-G
VFD450F43A-G
VFD550F43A-G
VFD750F43A-G

VFD002E21A
VFD004E21A
VFD007E21A
VFD015E21A
VFD022E21A
VFD007E43A
VFD015E43A
VFD022E43A
VFD037E43A
VFD055E43A
VFD075E43A
VFD110E43A

期貨部分

VFD004S11A
VFD007S11A
VFD002S23A
VFD004S23A
VFD007S23A
VFD015S23D
VFD022S23D

VFD002E11A
VFD004E11A
VFD002E23A
VFD004E23A
VFD007E23A
VFD015E23A

VFD004M11A
VFD004M23A
VFD007M23A
VFD015M23A
VFD022M23B
VFD037M23A
VFD055M23A

VFD007B23A
VFD015B23A
VFD022B23B
VFD037B23A
VFD055B23A
VFD075B23A
VFD110B23A
VFD150B23A
VFD185B23A
VFD220B23A
VFD300B23A
VFD370B23A

VFD007V23A
VFD015V23A
VFD022V23A
VFD037V23A
VFD055V23A
VFD075V23A
VFD110V23A
VFD150V23A
VFD185V23A
VFD220V23A
VFD300V23A
VFD370V23A

VFD007V23A-2
VFD015V23A-2
VFD022V23A-2
VFD037V23A-2
VFD055V23A-2
VFD075V23A-2
VFD110V23A-2
VFD150V23A-2
VFD185V23A-2
VFD220V23A-2
VFD300V23A-2
VFD370V23A-2

VFD007F23A
VFD015F23A
VFD022F23A
VFD037F23A
VFD055F23A
VFD075F23A
VFD110F23A
VFD150F23A
VFD185F23A
VFD220F23A
VFD300F23A
VFD370F23A

台达变频器/人机界面
型号 电压 型号 电压
L系列 B系列
VFD40WL21A 单相220V VFD007B21A 单相220V
VFD001L21A 单相220V VFD015B21A 单相220V
VFD002L21A 单相220V VFD022B21A 单相220V
VFD004L21A 单相220V VFD007B43A 三相/380V
VFD007L21A 单相220V VFD015B43A 三相/380V
S系列 VFD022B43B 三相/380V
VFD002S21A 单相220V VFD037B43A 三相/380V
VFD004S21A 单相220V VFD055B43A 三相/380V
VFD007S21A 单相220V VFD075B43A 三相/380V
VFD015S21D 单相220V VFD110B43A 三相/380V
VFD022S21D 单相220V VFD150B43A 三相/380V
VFD022S21A 单相220V VFD185B43A 三相/380V
VFD002S23A 三相220V VFD220B43A 三相/380V
VFD004S23A 三相220V VFD300B43A 三相/380V
VFD007S23A 三相220V VFD370B43A 三相/380V
VFD015S23A 三相220V VFD450B43A 三相/380V
VFD022S23D 三相220V VFD550B43A 三相/380V
VFD004S43A 三相/380V VFD550B43C 三相/380V
VFD007S43A 三相/380V VDD750B43A 三相/380V
VFD015S43A 三相/380V VFD007B23A 三相220V
VFD022S43A 三相/380V VFD015B23A 三相220V
M系列 VFD022B23B 三相220V
VFD004M21A 单相220V VFD037B23A 三相220V
VFD007M21A 单相220V VFD055B23A 三相220V
VFD015M21A 单相220V VFD075B23A 三相220V
VFD022M21A 单相220V VFD110B23A 三相220V
VFD007M43B 三相/380V VFD150B23A 三相220V
VFD015M43B 三相/380V VFD185B23A 三相220V
VFD022M43B 三相/380V VFD220B23A 三相220V
VFD037M43A 三相/380V VFD300B23A 三相220V
VFD055M43A 三相/380V VFD370B23A 三相220V
VFD075M43A 三相/380V F系列
VFD004M23A 三相220V VFD007F43A 三相/380V
VFD007M23A 三相220V VFD015F43A 三相/380V
VFD015M23A 三相220V VFD022F43A 三相/380V
VFD022M23B 三相220V VFD037F43A 三相/380V
VFD037M23A 三相220V VFD055F43B 三相/380V
VFD055M23A 三相220V VFD075F43B 三相/380V
A系列 VFD110F43A 三相/380V
VFD007A21A 单相220V VFD150F43A 三相/380V
VFD015A21A 单相220V VFD185F43A 三相/380V
VFD022A21A 单相220V VFD220F43A 三相/380V
VFD007A43A 三相/380V VFD300F43A 三相/380V
VFD015A43B 三相/380V VFD370F43A 三相/380V
VFD022A43A 三相/380V VFD450F43A 三相/380V
VFD037A43A 三相/380V VFD550F43A 三相/380V
VFD055A43B 三相/380V VFD750F43A 三相/380V
VFD075A43B 三相/380V VFD900F43A 三相/380V
VFD110A43A 三相/380V VFD900F43C 三相/380V
VFD150A43A 三相/380V VFD1100F43A 三相/380V
VFD185A43A 三相/380V VFD1100F43C 三相/380V
VFD220A43A 三相/380V VFD1320F43A 三相/380V
V系列 VFD1600F43A 三相/380V
VFD007V43A 三相/380V VFD1850F43A 三相/380V
VFD015V43A 三相/380V VFD2200F43A 三相/380V
VFD022V43A 三相/380V VFD055F43A-G 三相380V
VFD037V43A 三相/380V VFD075F43A-G 三相380V
VFD055V43A 三相/380V VFD110F43A-G 三相380V
VFD075V43A 三相/380V VFD150F43A-G 三相380V
VFD110V43A 三相/380V VFD185F43A-G 三相380V
VFD150V43A 三相/380V VFD220F43A-G 三相380V
VFD185V43A 三相/380V VFD300F43A-G 三相380V
VFD220V43A 三相/380V VFD370F43A-G 三相380V
VFD300V43A 三相/380V VFD450F43A-G 三相380V
VFD370V43A 三相/380V VFD550F43A-G 三相380V
VFD550V43A 三相/380V VFD750F43A-G 三相380V
VFD550V43C 三相/380V
VFD750V43A 三相/380V 面板延长线
VFD055V23A 三相/220V EG1010A 台达线1米
EG2010A 台达线2米
VFDB4045 制动单元 EG3010A 台达线3米
VFDB4030 制动单元 EG5010A 台达线5米
台达人机界面 规格
DOP-A57GSTD 5.7"\16灰皆STN人机界面
DOP-A57BSTD 5.7"\8皆蓝白STN人机界面
DOP-A57BSTD-W 5.7"\8皆蓝白STN人机界面,浅色外壳;
DOP-A57CSTD 5.7‘\256色STN人机界面
DOP-A57CSTD-W 5.7‘\256色STN人机界面,浅色外壳;
DOP-A75CSTD 7.5"256色STN人机界面
DOP-A10TCTD 10.4"256色TFT人机截面
DOP-AE57BSTD 5.7"\8皆蓝白STN人机界面,具多功能扩展口
DOP-AE57CSTD 5.7‘\256色STN人机界面,具多功能扩展口
DOP-AE80THTD 8"/65536色TFT人机,USB/SLAVE具多功能扩展口
DOP-AE94BSTD 9.4‘/8階藍白STN人機界面,
DOP-AE10THTD 10.4"/65536色TFT人机,USB/SLAVE具多功能扩展口
HMI AS系列人機界面
DOP-AS38BSTD 3.8‘/8階藍白STN人機界面,
DOP-AS38BSTD-W 3.8‘/8階藍白STN人機界面淺色外殼
DOP-EXPM110 HMI打印扩展卡

台达PLC及周边产品价格
訂貨號 描述
ES系列
PLC ES系列主機
DVP14ES00R2 14點主机,8點入,6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14ES00T2 14點主机,8點入,6點出(晶体管),AC電源
DVP24ES00R2 24點主机,16點入,8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24ES00T2 24點主机,16點入,8點出(晶体管),AC電源
DVP32ES00R2 32點主机,16點入,16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32ES00T2 32點主机,16點入,16點出(晶体管),AC電源
DVP40ES00R2 40點主机,24點入,16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40ES00T2 40點主机,24點入,16點出(晶體關),AC電源
DVP60ES00R2 60點主机,36點入,24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60ES00T2 60點主机,36點入,24點出(晶體關),AC電源
DVP20EX00R2 20點主机,8DI/6DO(繼電器) ,4AI/2AO(10BIT/8BIT) ,AC電源
DVP20EX00T2 20點主机,8DI/6DO(晶体管) ,4AI/2AO(10BIT/8BIT) ,AC電源
DVP24EC00R 24點主机,12DI/12DO(繼電器) ,AC電源
DVP32EC00R 32點主机,16DI/16DO(繼電器) ,AC電源
PLC ES系列數字量擴展機
DVP08XM11N 8點擴充机,8點入,DC電源
DVP08XN11R 8點擴充机,8點出(繼電器),DC電源
DVP08XN11T 8點擴充机,8點出(晶体管),DC電源
DVP08XP11R 8點擴充机,4點入,4點出(繼電器),DC電源
DVP08XP11T 8點擴充机,4點入,4點出(晶体管),DC電源
DVP16XM11N 16點擴充机,16點入,DC電源
DVP16XN11R 16點擴充机,16點出(繼電器),DC電源
DVP16XN11T 16點擴充机,16點出(晶体管),DC電源
DVP24XN00R 24點擴充机,24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24XN00T 24點擴充机,24點出(晶体管),AC電源
DVP24XP00R 24點擴充机,16點入,8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32XP00R 32點擴充机,16點入,16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32XP00T 32點擴充机,16點入,16點出(晶体管),AC電源
SS系列
SS系列PLC
DVP14SS11R2 14點主机,8點入,6點出(繼電器),DC電源 SLIM TYPE
DVP14SS11T2 14點主机,8點入,6點出(晶体管),DC電源 SLIM TYPE
DVP10SX11R 10點主机,4DI/2DO(繼電器),2AI/2AO(12BIT/12BIT),DC電源 SLIM TYPE SRAM
DVP10SX11T 10點主机,4DI/2DO(晶体管),2AI/2AO(12BIT/12BIT),DC電源 SLIM TYPE SRAM
DVP12SA11R 12點主机,8點入,4點出(繼電器),DC電源 SLIM TYPE SRAM
DVP12SA11T 12點主机,8點入,4點出(晶体管),DC電源 SLIM TYPE SRAM
DVP12SC11T 12點主机,8點入,4點出(晶体管)100KHZ脈衝輸出,DC電源 SLIM TYPE SRAM
PLC SS系列數字量擴展機
DVP06SN11R 6點擴充机 ,6點獨立COM出(繼電器),最大負載電流達到6A之負載容量
DVP08SM11N 8點擴充机,8點入,DC電源 SLIM TYPE
DVP08ST11N 8點擴充机,8點撥動開關輸入
DVP08SN11R 8點擴充机,8點出(繼電器),DC電源 SLIM TYPE
DVP08SN11T 8點擴充机,8點出(晶体管),DC電源 SLIM TYPE
DVP08SP11R 8點擴充机,4點入,4點出(繼電器),DC電源 SLIM TYPE
DVP08SP11T 8點擴充机,4點入,4點出(晶体管),DC電源 SLIM TYPE
DVP16SP11R 16點擴充机,8點入,8點出(繼電器),DC電源 SLIM TYPE
DVP16SP11T 16點擴充机,8點入,8點出(晶体管),DC電源 SLIM TYPE
PLC SS系列模擬量擴展機
DVP04AD-S 4路AI,14bit,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SLIM TYPE
DVP06AD-S 6路AI,14bit,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SLIM TYPE
DVP02DA-S 2路AO,12bit,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SLIM TYPE
DVP04DA-S 4路AO,12bit,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SLIM TYPE
DVP06XA-S 4路AI,2路AO,12bit,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SLIM TYPE
DVP04PT-S 4路PT100,14bit (0.1摄氏度),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SLIM TYPE
DVP04TC-S 4路K,J型熱電偶,14bit (0.1摄氏度),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SLIM TYPE
DVP01PU-S 单轴定位模块,最高输出脉冲200KHZ,差动输出方式, SLIM TYPE
PLC SS系列通訊擴展機
DVPDT01-S DeviceNET從站
DVPPF01-S Profibus從站
EH系列
PLC EH系列主機
DVP16EH00R 16點主机,8点入,8点出(繼電器),AC電源
DVP16EH00T 16點主机,8点入,8点出(晶体管),AC電源
DVP20EH00R 20點主机,12点入,8点出(繼電器),AC電源
DVP20EH00T 20點主机,12点入,8点出(晶体管),高速输出(Y0/Y2 200KHZ),AC電源
DVP32EH00R 32點主机,16点入,16点出(繼電器),AC電源
DVP32EH00T 32點主机,16点入,16点出(晶体管),高速输出(Y0/Y2 200KHZ),AC電源
DVP32EH00M 32點主机,16点入,16点出(晶体管),二路差分輸入(200KHZ),二路差分输出(200KHZ),AC電源
DVP40EH00R 40點主机,24点入,16点出(繼電器),AC電源
DVP48EH00R 48點主机,24点入,24点出(繼電器),AC電源
DVP48EH00T 48點主机,24点入,24点出(晶体管),AC電源
DVP64EH00R 64點主机,32点入,32点出(繼電器),AC電源
DVP64EH00T 64點主机,32点入,32点出(晶体管),AC電源
DVP80EH00R 80點主机,40点入,40点出(繼電器),AC電源
DVP80EH00T 80點主机,40点入,40点出(晶体管),AC電源
PLC EH系列數字量擴展機
DVP08HM11N 8點擴充机,8點入,DC電源
DVP08HP11R 8點擴充机,4點入,4點出(繼電器),DC電源
DVP08HP11T 8點擴充机,4點入,4點出(晶体管),DC電源
DVP08HN11R 8點擴充机,8點出(繼電器),DC電源
DVP08HN11T 8點擴充机,8點出(晶体管),DC電源
DVP16HM11N 16點擴充机,16點入,DC電源
DVP16HP11R 16點擴充机,8點入,8點出(繼電器),DC電源
DVP32HP00R 32點擴充机,16點入,16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32HP00T 32點擴充机,16點入,16點出(晶体管),AC電源
DVP32HN00R 32點擴充机,32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48HP00R 48點擴充机,24點入,24點出(繼電器),AC電源
DVP48HP00T 48點擴充机,24點入,24點出(晶体管),AC電源
PLC EH系列模擬量擴展模塊
DVP04AD-H 4路AI,14bit,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DVP04DA-H 4路AO,12bit,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自带RS485
DVP04PT-H 4路PT100,14bit (0.1摄氏度),通道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DVP04TC-H 4路K,J型熱電偶,14bit (0.1摄氏度),通道之间不隔离,DC电源 ,自带RS485
DVP06XA-H 4路AI,2路AO,12bit,開關量與模擬量隔離,DC电源 ,自带RS485
PLC EH系列特殊擴展模塊
DVP01PU-H 单轴定位模块,最高输出脉冲200KHZ,差动输出方式
DVP01HC-H 1通道高速计数模块,最高计数脉冲200KHZ
DVP02HC-H 2通道高速计数模块,最高计数脉冲200KHZ
PLC EH系列擴充卡
DVP-F232 RS232 卡 (Master/Slave) COM2 9PIN D-SUB
DVP-F422 RS422 卡 (Master/Slave) COM2 5PIN G型端子
DVP-F6VR 6路电位器输入卡
DVP-F8ID 8 路DIP 输入卡
DVP-F4IP 4路开关量输入卡 5PIN G型端子
DVP-F2OT 2路晶体管输出卡 5PIN G型端子
DVP-F2AD 2路AD卡 12bit 0-10v 4-20mA 5PIN G型端子
DVP-F2DA 2路DA卡 12bit 0-10v 4-20mA 5PIN G型端子
DVP-F232S RS232 卡 (Slave) COM3 9PIN F-SUB
DVP-F485S RS422 卡 (Slave) COM3 5PIN G型端子
DVP-256FM FLASH MEMORY 256K
DVPDU01 數位设定显示器
DVP-F2FR 測頻卡

周边设备
同步控制器
SLC08C22A 8路同步控制器(含485通訊接口)
PLC 手持編程器
DVPAADP01 HPP專用電源(含DVPACAB315)
DVPHPP02 手持編程器(含DVPACAB115,含DVP-256FM)
通訊轉換模塊
IFD-8500 帶隔離的RS-232 to RS-485/RS-422通訊轉換模塊
IFD-8510 帶隔離的RS-485/RS-422通訊中繼器
電源
DVPPS01 电源模块,AC220V输入,DC24V输出,最大输出电流1A, SLIM TYPE
DVPPS02 电源模块,AC220V输入,DC24V输出,最大输出电流2A, SLIM TYPE
PLC 連接電纜
DVPACAB115 HPP与PLC連接電纜 1.5m
DVPACAB215 PC或TP02/04G与PLC連接電纜 8pin---9pin/25pin D-SUB 1.5m
DVPACAB2A30 PC或TP02/04G与PLC連接電纜,8pin---9pin D-SUB 3.0m
DVPACAB315 HPP与PC連接電纜 1.5m
DVPACAB403 擴充机連接電纜 30cm
DVPACAB530 TP02/04G与PC連接電纜 3.0m
PLC 附件
ADP485-01 RS485轉接模塊
DVPPCC01 PLC程序存儲器
HMI連接電纜
DOP-PC-USB 人機界面USB下載電纜
DOP-PC-RS232 人機界面RS232下載電纜
DOP-DVP 連接台達PLC電纜
DOP-FX 連接三菱FX PLC電纜
資料
DVP-SM PLC軟件用戶手冊
DVP-HM HMI硬件用戶手冊
DOP-A-SM HMI用戶手冊
SC-501-SM FAMA PLC軟件用戶手冊
SC-501-HM FAMA HMI硬件用戶手冊

网友C:
大家好,台达变频器380V,2.2KW,M型一通电就报警CF3,详细去查那些地方,先多谢了

网友D:
把传感器换掉,

网友E:
有两点注意一下,一个是设置的最高频率是不是小了,还有是不是电位器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F:
0-10V输入点内电容有漏电,DA转换电压低. 换到面板控制试试.如果可以到50HZ .肯定0-10V输入点内电容有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把传感器换掉,

很感谢你,已经修好了

网友G:
具体现象是什么?有无报警、自动停止输出的现象?如果都没有,只是达到42HZ后就不再升频,那估计要看看是否将变频器上限输出频率参数设定为42HZ了?或者速度给定值达不到(比如电位器或者给定数值有偏置量设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两点注意一下,一个是设置的最高频率是不是小了,还有是不是电位器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I:
先看看设置的上限频率是不是42hz,  如果上限频率是42hz将其从新设置  (如50hz)

如果上限频率是42hz,把频率调节电位器换掉,很有可能是频率调节电位器的故障。

网友J(2010-06-25):
    负载过大自动降频也会有这种故障,去掉电机能升到指定频率就是负载问题。

网友K:
最大频率问题,或者就是跳出来的电压只有8v

网友L(2012-12-10):
会不会是最高操作频率设小了,限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