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先学什么?

楼主(2009-03-12):
我想问大家,作为一个初学者,线学哪个比较好呢?是三菱还是西门子还是。。。。。

网友A:
我觉得先学西门子。西门子的资料比较容易找,

网友B:
在中国,尤其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大多数人学PLC恐怕是从三菱PLC开始的

网友C:
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做的不错,可以先从西门子学起。

网友D:
和利时,有离线模拟功能,不用买PLC,光用软件就能知道编的对不对

网友E:
小型自动化系统,西门子200用的比较广泛,可以先学西门子的,然后先硬件后软件,先选型后编程。

网友F:
无论哪个都可以的啊,问题是基础知识要搞好了啊

网友G:
谢谢,俺也想学呀,收到了,就按专家的意见办。

网友H:
我们是做自动控制的,但我只是做学徒的,一般工程程序都是老板一个人搞定,他给了我很多书让我去学,但他是台湾的老板,没有工程做的时候他很少来这边,但有时看书有很多东西还是不明白,如果我要学好,不知道还要往那一方面下功夫,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I:
品牌很多,学者东西真麻烦!!

网友J:
个人意见,楼主先学三菱的吧,比较简单,先从基本指令学起,下一个带仿真的编程软件练练!买本书看看!

网友K:
现学习西门子的吧,以后改也容易。

网友L: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