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软件和opc

楼主(2009-03-12):
现用mcgs做opc server,用研华的组态软件webaccess做opc client,server和client分别在局域网内的两台上

dcom设置算是已经调好了吧,但还存在一点问题,恳请各位给些意见~~

问题是这样的,在client上我可以读到server上所有的数据,但是即使实际数据值变化,我在client看到的数据也都是0(实际值是否变化都是0)

补充:当server和client在同一电脑上时,数值也是0,也就是说本地和远程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dcom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也不知问题出在哪了。。。。

急死了,恳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都是0还叫什么读到了服务器的数据?
换个client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Server配置有问题.具体忘了,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

重新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Server的DCOM标识出了问题.

网友B:
可以用我的Server查看一下,Client和Server均有诊断功能。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tengyuespace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了,最近又调了下,很费解,明明都是些开关量,但我只能采集一部分。。。

是这样,我的现场设备是一个电梯模型,通过松下plc连接opc server,这个电梯模型的所有连着灯的i\o点都可以采到(比如每层的显示上下行标志,按钮灯等等)

但电梯上其他的按钮点我基本都采不到(比如轿箱内开门关门按钮啊,每层的按钮什么的)

十分着急,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B:
是指opc server 也看不到吗? 那你可能是点定义上有问题.

楼主:
对:tomyi 关于

是指opc server 也看不到吗? 那你可能是点定义上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server上一切正常。。。

网友B:
应该是Server配置有问题.再重新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应该是Server配置有问题.再重新检查一下吧。

能否留个qq或者msn,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C:
应该是DCOM没配好

网友D:
现用mcgs做opc server,用研华的组态软件webaccess做opc client,server和client分别在局域网内的两台上

dcom设置算是已经调好了吧,但还存在一点问题,恳请各位给些意见~~

问题是这样的,在client上我可以读到server上所有的数据,但是即使实际数据值变化,我在client看到的数据也都是0(实际值是否变化都是0)

补充:当server和client在同一电脑上时,数值也是0,也就是说本地和远程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dcom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也不知问题出在哪了。。。。
分几个步骤进行调试

1. 本地的client 连接本地的webaccess是否成功

2.配置DCOM,使用同样的账号进行等录,连接远程的SERVER.

网友E:
OPC 的 Dcom配置确实是件很麻烦的事,能不能配好除了技术外还得看运气,杰控的fameview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把远程的OPCserver变成本地的,

不知道其它的软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用mcgs做opc server,用研华的组态软件webaccess做opc client,server和client分别在局域网内的两台上

dcom设置算是已经调好了吧,但还存在一点问题,恳请各位给些意见~~

问题是这样的,在client上我可以读到server上所有的数据,但是即使实际数据值变化,我在client看到的数据也都是0(实际值是否变化都是0)

补充:当server和client在同一电脑上时,数值也是0,也就是说本地和远程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dcom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也不知问题出在哪了。。。。
分几个步骤进行调试

1. 本地的client 连接本地的webaccess是否成功

2.配置DCOM,使用同样的账号进行等录,连接远程的SERVER.

按照上述思路调试了一下,是这样的:

(1)server和client在同一台电脑上时,也就是本地时,就有一部分点不能随着设备数据变化而变化,不能联动的点都是plc的输入点,不是所有的输入都不能联动

(2)在server上又建立了若干点,这些点都是脱离了设备的,可以在server端手动调整这些点的值,在远程的client上都可以联动,所以认为不是dcom设置的问题

网友F:
可能是server端OPC配置的问题,或者server端OPC本身的问题,建议联系研华的售后服务,他们应该更了解他们的产品。

网友G(2009-09-29):
这个关于OPC的DCOM调试是个很头痛的问题,这里有一篇博客推荐阅读。题目是:解决DCOM的两个办法。阅读请到:http://blog.cechina.cn/MatrikonOPC/225390/message.aspx。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