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120与电脑连接的问题 PLC TYPE MISMATCH 救急!!!

楼主(2009-03-12):
前几天在电脑城买的COM-COM的数据线,连接老是失败,出现PLC CONNET FAIL。然后看了大家的文章之后,我剪开数据线,按2-3,3-2,5-5其他全部剪断不管重新做了连接电缆。但是出现PLC TYPE MISSMATCH…………后面还有几个英文,现在在家记不清了。就是连接不上,请大家指教!!多谢了先!

网友A:
有标准型 经济型之分的

看看是U的 还是UE的

QQ 727815050

网友B:
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用的线有问题!!!LS那编程线是最简单的东西了。

网友C:
PLC TYPE MISSMATCH 是PLC型号不匹配的意思,应该是你选择PLC型号时选错了,K120有带S,有不带S的,这个要看清楚。

楼主:
找到原因,是我的软件版本太低,3.2的,里面根本没有K120S的选项,我选的K200S,下了新的3.66,一切OK,谢谢大家

网友D:
软件选的型号选的不对;

网友E:
匹配问题!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C:
晕死,楼主怎么会开这样的玩笑。连软件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