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数控机床的专用插头插座?

楼主(2009-03-12):
有没有数控机床的专用插头插座?就是连接步进驱动与步进电机及运动控制卡控制信号之间的插头插座。以前用的是航空插头,线需要焊接上去,觉的不是很好,想问下有没有别的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插头插座,不需要焊接的那种?谢谢

网友A:
目前应该还是这种航空接头。没其他好方法。

网友B:
那一 种驱动型号用的,你以前用的型号是??说不定我们公司可以提供

网友C(2009-06-04):
高端航空插头是不需要焊接的,但大多是长方形大电流,价格高,插拔压扣式。

网友D(2009-07-24):
我公司销售韩国产美军标的电连接器(航空插件)及波段开关,编码器等附件等。具有接触电阻小、插拔柔和、可靠性高、抗振动、耐冲击、
抗电磁和射频干扰、寿命长等特点,并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振动、冲击)中可靠工作。电连接器(航空插件)载流从几安到200安,芯数从1
到85都有。品质可靠,货期30天。

网友E(2009-10-09):
Http://www.weipu.cn上看一下,他们有压接型插头插座。

网友F(2009-12-17):
有,你看一下国外机床就知道了

网友F:
原理像电话接线柜里的接线

网友G(2018-07-04):
各类插头 QQ3004476812

网友H:
非常不错啊,希望能快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