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控灯新接法

楼主(2009-03-12):
装簧好,一双控灯两开关间只放了一根单芯线,两开关合中都有电源,一木工强人还给接好,好用。各强人能画出图吗

网友A:
这是典型的错误接法。别以为省了一条控制线,就沾沾自喜。但是维修的时候,电灯泡外壳极有可能带电,会造成安全事故的。这是电工操作中不允许的。

网友A:
这是你要的图,不过,千万别把这样的接线用于实际工作中。否则就等于拆了你的招牌。

网友B:
危险性太大,最好不要尝试。

网友C:
相线和零线都进开关??我可不敢玩

网友D:
这样的电路实际生活中遇到过好多,都是叫我们去找他们家断路器或保险丝动作的毛病,,  说有时开这个双控电路的开关会引起烧保险或跳开关.....这样的电路在有些质量不是很好的开关中使用会发生操作开关时里面短路的现象....

网友E:
不要省那几个钱了,还是多买一些电线吧安全第一。

网友F:
危险,请严格遵守电工操作安全规程

网友G:
危险,请严格遵守电工操作安全规程                   安全第一

网友H:
70年代就有这种接法,在有些质量不是很好的开关中使用容易发生短路的现象.

网友I:
容易引起开关时火花造成L,N短路或者因开关质量不好击穿短路

网友J:
以前维修时碰到过这种电路,经常炸开关。不是好电路。

网友K:
危险,请严格遵守电工操作安全规程 出事了就哈哈---

网友L:
安全第一,特别是家庭用电,不要为了省一跟几米的线,那生命当儿戏。

网友A:
哈!哈!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讨论真热烈。

网友M:
?   强人呀 ,长见识呀

网友N:
相线零线共进开关危险性大,不提倡。

网友O:
楼主,你太强了,一般人可不行的

网友P:
省不了多少,没有意义

网友Q:
省一跟几米的线,危险性太大!拿生命当儿戏!得不偿失!!!!

网友R:
楼上诸位,到底不安全在哪里?请明示!

网友R:
我认为只是在两边火线都接在电灯上时,如果恰好有人动手修灯会带来危险。此时灯不亮,可能会被维修人员误认为等口没有接火线,实际是两侧都搭火线的,仅此而已,当人不接触灯口时也无大碍

网友A:
1。开关质量不好,容量在开关打火,严重的造成火灾。

2。使用不规范的接法,除了接线本人知道外,连屋主都可能不知道。换灯泡不可能还要找接线的那个人。可能造成人身事故。

3。线路维修的人按正确的接法来查线,不一定会想到有人采取这种不安全接法。会搞乱思维。

网友S:
没玩过,常规一些

网友A:
好,楼上的图贴得实在太好了。

网友T:
像楼主说的哪样不出事,是不可能的

网友U:
还是应当安全第一呀?

网友V:
这个图好早就有了.很有用的

网友W:
28楼的图好强!!!学习了!!!!!!!!!!

网友X: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习了

网友Y:
用是可以用,但是不安全,最好不要用。

网友Z:
太...太...太恐怖了

网友AA:
不断电维修时:灯头螺壳上极易带电,造成危险;

使用时:容易造成开关内短路;危险.

网友AB:
安全第一呀,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