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omp opc dll missing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09-03-13):
安装后点OPC就有这个提示,请问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A:
 发表于《OPC》

Iocomp opc dll missing ? 安装包不全?有图没,贴出来

iocomp是第三方组态,已加入OPC 和一些工控组件控件。适合自已编写小型的工控软件

网友B(2010-09-22):
需要把iOPC.dll或iOPC2.dll的路径添加到windows的pat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