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程序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13):
我用STEP7 V5.4,之前程序已经弄好,可以整体下载。后来我更改了下中断和OB1中的程序,整体下载之后,CPU一直为STOP状态。但是我将更改的OB35和OB1单独下载,运行正常。使用300系列PLC。请问怎么出现这个问题?是我程序原因?还是其他呢?谢谢!!!

网友A:
系统诊断一下,或者检查一下程序,基本上是程序编写有问题,编译一下程序

楼主:
回复楼上,我诊断一下。现在错误提示说OB1离线。

网友B:
最好添加OB100热启动组织功能块

楼主:
诊断结果如下:

由编程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OB 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 FRB)
用户程序中的断点:周期中断 OB (OB 35)
优先级: 12
OB 编号: 35
模块地址: 820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我不明白 之前为什么好用,我改了下程序就不能整体下载。但是单独下载就行得通?程序问题吗?为什么单独下载PLC正常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