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9-03-13):
请问编速度显示,用触摸屏显示。PLC 程序用那条指令,怎么编程。请各位老师讲一下。谢谢!

网友A:
显示什么速度  用什么测速度的?

网友B:
信号用什么传送。。。。。。。。。。

楼主:
不是用编码器。使用普通的传感器。想了一天也不行。定时,计数都用了。烦请各位讲一下。谢啦

网友A:
速度快了 需要用高速计数的

网友C(2009-05-12):
楼主的意思是把输入信号计算出没分钟的数值 然后在触摸屏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