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知识

楼主(2009-03-13):
仪表知识
一、概念:
检测仪表-----将检测元件、变送器及显示装置统称为检测仪表。
一次仪表-----一般为将被测量转换为便于计量的物理量所使用的仪表,即为检测元件。一次测量仪表是与介质直接接触,是在室外就地安装的。
二次仪表-----将测得的信号变送转换为可计量的标准电气信号并显示的仪表。即包括变送器和显示装置。
二、二次仪表的作用:
1二次仪表用来显示、记录或控制的仪表。
2二次仪表将一次仪表(检测仪表)的输出信号显示出来以供观察的仪表,俗称显示仪表。按显示方式不同分为模拟式显示仪表、数字式显示仪表和字符图像显示仪等。
3二次仪表将一次仪表(检测仪表)的输出信号记录下来以供察看实时或历史数据的仪表,俗称记录仪表。按记录方式不同分为有纸记录仪、无纸记录仪。
4二次仪表将一次仪表(检测仪表)生产过程中的被测参数与设定参数进行比较,然后按一定调节规律发出调节信号给执行器,俗称调节仪表。
如今的智能型二次仪表兼有显示、记录、调节等功能。
三、测量过程与原理:
1硬件处理过程:
输入信号 保护 转换为电压信号 滤波 放大 A/D 单片机
2软件处理过程:
采样 数字滤波 补偿运算 量程转换 折线运算 零点/满度修正 结果
四、仪表性能指标:
仪表精度-----%100×仪表量程绝对误差的最大值仪表精度=
仪表精度是根据国家规定的允许误差大小分成几个等级的。
某一类仪表的允许误差是指在规定的正常情况下允许的百分比误差的最大值。我国过程检测控制仪表的精度等级有0.005、0.02、0.1、0.35、0.5、1.0、1.5、2.5、4等。一般工业用表为0.5~4级精度。
在选用仪表的精度等级时,应根据实际需要求定,不能只追求高精度等级。
灵敏度-----表示测量仪表对被测参数变化的灵敏程度。通常用仪表的输出变化量,如指针的线位移或角位移与引起此位移的被测参数变化量之比来表示,即
xΔΔα灵敏度=
注意:提高仪表的灵敏度可采用增加放大部分的放大倍数来实现。不过仪表的性能主要取决于仪表的基本误差。
输入信号-----仪表能接收的信号。如 4mA-20mA DC、0mA-10mA DC、0mA-20mA DC、1V-5V DC、0V-5V DC、电阻、电偶信号、mV信号等等。
测控速度-----一般为50次/秒,最高为300次/秒。多通道每个通道的采集时间为0.2S。
五、天辰仪表的型号说明:
KS:仪表代表符号,
参数一览表
B :称重/包装控制器
C :PID调节仪
D :多通道输入
H:操作器
J :积算仪
L :巡检仪
M :转速、线速、频率
N :智能记数器
P :电力仪表
R :无纸记录仪
T :单通道输入
V:液位、容量控制仪
SG:闪光报警仪
PC:程序给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