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sm400和sm1036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9-03-13):
有谁知道三菱Q系列plc sm400和sm1036继电器的区别

好像都是常on

网友A:
sm400是常on ,由系统设定(在每个END处理过程中进行设定;

sm1036用于改进的特殊继电器,用于A系列到Q系列的程序转换。

楼主:
能从具体用法上举例说明一下吗????

网友B:
用过SM400的,没用过SM1036的

网友C:
个人感觉,都是一个样的,只是用SM400的多一点,因为看到SM400以后,基本上都没有人关注这个1036了.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D:
应该是系列不同,实际使用上没有感觉出什么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