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SS数据库和组态王的数据读取

楼主(2009-03-13):
各位大侠你们好:

有谁用过ACCESS数据库和组态王的数据读取的工程啊?我现在有个问题请都一下.我想做一个历史报表,把数据都放到ACCESS中,然后读到组态王的报表中来,可现在问题是我的组态王上产生的数据能存到ACCESS数据库中,可ACCESS数据库中的数据不能读取到组态王的报表中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请赐教?

要求:在查询历史报表时输入年份,点击按钮按年输出数据到组态王报表中.

网友A:
access中的数据可以读取到adodbgrid控件中。不能直接读到组态王的报表中,不知道你的工程是采用哪种方式的,还有你的按钮里面的命令语言是如何写的。组态王的光盘中有数据库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根据组态王的帮助文件一步步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