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旋转编码器安装`!~!~!

楼主(2009-03-13):
求助,用什么机构可以使小电机与旋转编码器 连接起来`! 螺丝枪方向已固定!

网友A:
用类似数控车床上用的齿形同步皮带,皮带轮试试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楼主:
谢了```楼上的兄弟`刚学机械没多久`!

楼主:
还有其他好的可靠的办法请赐教`!~!

网友B:
装风扇上!应该可以!

楼主:
楼上没听懂意思啊```怎么装风扇呢`!

网友C:
电机散热风扇的轴上。

楼主:
不好意思···电机是伺服电机·!

楼主:
现在用这种方式大家看行哇·!~
    螺丝抢轴 用大轮带动编码器轴 大家知道怎么选同步带哇·!有这方面资料不·!

网友D:
这种方式是可以的,但是要计算转速比,皮带也有要求,主要是精度方面,需要看你最后整体的效果如何

网友E:
http://hi.baidu.com/plcjmrj 先来先得,,数据线,,,全新,,免费拿,,

网友F:
两个齿轮要一样的大小   齿的模数要一样   用同步齿型带传动  我们经常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