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功能块FB41各管脚的功能

楼主(2009-03-13):
谁知道各管脚的功能,请帮我列出?

如果做一个变频器的手动调速,应该用哪些管脚?

网友A:
输入参数

CON_RET BOOL 完全重新启动,置位时初始化
MAN_ON BOOL 使手动值被置为操作值
PVPER_ON BOOL 使用外围设备输入过程变量
P_SEL BOOL 打开比例操作
I_SEL BOOL 打开积分操作
INT_HOLD BOOL 积分操作保持,为1时积分输出被保持
I_ITL_ON BOOL 积分分量初始化接通,为1时用I_ITLVAL(积分器的输出可以连接到输入端I_ITL_VAL上)
D_SEL BOOL 打开微分操作
CYCLE TIME 采样时间
SP_INT REAL 内部设定值
PV_IN REAL 过程变量输入
PV_PER WORD 外围设备输入的过程变量值
MAN REAL 操作员输入的手动值
GAIN REAL 比例增益
TI TIME 积分时间
TD TIME 微分时间
TM_LAG TIME 微分操作的延迟时间
DEABD_W REAL 死区宽度
LMN_HLM REAL 输出上限
LMN_LLM REAL 输出下限
PV_FAC REAL 输入的过程变量系数
PV_OFF REAL 输入过程变量的偏移量
LMN_FAC REAL 控制器输出量的系数
LMN_OFF REAL 控制器输出量的偏移值
I_ITLVAL REAL 积分初值
DISV REAL 干扰变量
输出参数
LMN REAL 控制器输出值
LMN_PER WORD I/O,O/I格式的控制器输出值
QLMN_HLM BOOL 控制器输出超过上限
QLMN_LLM BOOL 控制器输出小于下限
LMN_P REAL 控制器输出值中的比例输出
LMN_I REAL 控制器输出值中的积分输出
LMN_D REAL 控制器输出值中的微分输出
PV REAL 格式化的过程变量输出
ER REAL 死区处理后的误差输出

变频器的手动调速不需要用到PID调节吧,直接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TO:jssw

如果不用电位器,用上位机调速,该怎么做?

网友B:
1楼朋友已给出了详细的管脚功能,也可以用F1帮助来查看,另可以考虑用变频器的PID功能